fx2n可以加几个485通信口

楼主(2023-08-15):
求助:fx2n可以加几个485通信口

网友A:
参照FX3U的是两个,那么2N应该也是两个

网友B:
   FX2N系列PLC为做RS232或是RS485通讯提供了多款通讯板:FX1N-485-BD、FX1N-232-BD、FX2N-485-BD、FX2N-232-BD、FX0N-485-ADP、FX0N-232-ADP
但是FX系列PLC在做通讯时只有一个rs指令。不能区分通讯通道。因此只能扩展以上通讯板或是通讯模块中的一个,也就是FX系列PLC在做通讯时只能提供一个通讯口。用户若是需要提供多个通讯口可以选择Q-PLC。

网友C:
本身一个422,再加一个485bd模块

或者编程口加一拖二多出一个网口

网友D:
FX2N本体自带一个RS422的编程口,还可以再扩展一个FX2N-485-BD或者FX2N-232-BD或者FX2N-422-BD

网友E:
最多两个吧

网友F:
本体自带一个RS422的8针通讯口,想要再扩展的话需要一个FX2N-485-BD模块

楼主:
目前项目想要拓展两个485接口,一个串口作为从机,一个串口作为主机。(用的是三菱fx2nplc)

可以扩展485bd板作为一个站的串口,想知道是否可以再拓展一个485-ADP作为另外一个串口。还是说485ADP与BD板只能使用一个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身一个422,再加一个485bd模块或者编程口加一拖二多出一个网口...



加完BD板还能再加一个串口吗

网友C:
3u才有ADP模块

2n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3u才有ADP模块 2n没有



如图

网友C:
那就加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