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不同位置端子的如何重复使用?

楼主(2023-08-16):
如上图配电柜内图纸所示,PLC柜的供电需要通过XT103:28~30(配电柜内)连接至XT201:1~3(PLC柜内)。

在PLC柜内图纸也需要引用XT201:1~3,重复引用会导致多生成一组端子,在端子报表内也会重复,连接代号也不一致,请问一下两端端子如何在两个不同位置使用?

网友A:
属性——表达类型——外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表达类型——外部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