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雷赛485通讯案例

楼主(2023-08-17):
求一个雷赛485通讯案例  DM2C系列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2111/97804.html

看看这个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B:
是指那个方向,,一般来说都不用MODBSU 直接用ECT (ether CAT总线)网线就直接搞定所有

网友C(2023-10-24):
最好先设置在驱动器里,一个起停信号就OK

网友D:
程序发不出来,给一个参考给你,地址可查手册,程序写得不好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