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PLAN表格编写

楼主(2023-08-17):
对于结构标识符表格.f24,里面可进行选择的属性相当少,我想把安装地点<20024>(我对结构标识符的理解是在柜外的设备或者电气柜,正如图中YM01表示的是管路上的某个阀门)加入进去,这个能实现吗,又该怎样实现?

网友A:
这个你先通过表格属性可以否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先通过表格属性可以否实现



改变表格属性但结构标识符的基本东西好像选不到了,或者有没有那个表格属性是不设置限制的,全部的属性都可以引用?

网友A(2023-09-27):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你先通过表格属性可以否实现】进行回复:        ------------------------------------------...

可以,利用表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