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G120

楼主(2023-08-17):
变频器G120程序运行时如何在触摸屏(西门子精简系列的)上显示实际运行Hz

网友A:
PLC通讯读取G120频率参数放到变量里,在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

网友B:
通信什么参数都可以读取

网友A:
实际运行频率可以读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通讯读取G120频率参数放到变量里,在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



怎么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运行频率可以读取啊



难道变频器没有指的的显示Hz的变量吗(比如  QW256和QW258一样的吗)

网友C:
Modbus通信,参数即可在面板上显示

网友D:
通讯可以读的,一般都是这种方法。

或者你可以在变频器里设置,将运行频率设置成变频器的模拟量反馈,从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口接线到PLC的模拟量口进行采集,然后在屏幕做变量显示即可。

网友E:
用通信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硬件上设置,还是在软件上设置?

网友F:
看一下能否走S7通讯 试试,读取数据就行了

网友G:
  1. 首先清楚变频器与触摸屏的通讯方式,是MODBUS-RTU,还是PROFINET-PN,Profibus-DP等等

  2. 查看变频器说明书找到变频器控制字、状态字,里面有对应频率的地址。

  3. 在通过触摸屏组态编程,连接对应的变量。

  4. 根据上面的通讯协议,做好通讯连接和设置。

    注意不同的通讯方式,有不同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