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端子放置问题

楼主(2023-08-18):
在快速放置端子时,水平放置会出现只有第一个显示设备标识符,但垂直放置时,每一个端子都会显示设备标识符,每次删除比较麻烦,请问有什么设置能达到水平放置一样的显示吗?

网友A:
有个简单的功能叫做拖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简单的功能叫做拖拽



好像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有个简单的功能叫做拖拽】进行回复:        ----------------------------------------------...



设置旋转了吗。。

网友B:
将设备标识符设置隐藏即可。

网友C(2023-09-28):
你可以默认都不显示,然后把要显示的显示出来不就OK了,或者复制格式,指定格式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