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姐,博途V18中 S7 1200系列不能仿真

楼主(2023-08-19):
百思不得姐,博途V18中 S7 1200系列不能仿真,S7 1500系列仿真正常。

网友A:
首先,仿真1200使用的模拟器版本是PLCSIM Vxx,不能是PLCSIM Advanced。

其次,选择的1200项目硬件版本不能低于4.0.

最后,请安装西门子推荐的补丁。

HAVE FUN!

楼主:
PLCSIM安装不了.

网友B:
模拟软件都没有安装就仿真15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