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1500控制伺服走脉冲的例子

楼主(2023-08-21):
求助西门子S7-1500控制伺服走脉冲的例子,谢谢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500_dt/motion/03-Getting_Start.html

网友A:
复制连接看一下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连接看一下呢大佬



非常感谢您的热情回答,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有9个脉冲伺服,要选什么型号 的S7-1500 CPU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JSdanz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复制连接看一下呢大佬】进行回复:        -------------------------------------------...



9个你直接走通信控制不香吗,伺服可以选PN通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500_dt/motion/03-Getting_Start.html...



非常感谢 这个非常好的链接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JSdanz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复制连接看一下呢大佬】进行回复:        -------------------------------------------...



9个伺服 建议走总线通讯方式

网友D:
加定位模块或者换总线驱动器,都用1500了,还在乎那点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