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机求助大神们

楼主(2023-08-21):
请教大师,我正在学习写,排线伺服和主轴电机要怎么样才可以实现比列同步,排线电机怎么算他需要的脉冲

网友A:
是不是应该算出线速度,根据线速度给脉冲?

网友:
主轴转速和绕制材料的宽度或者直径,有了这些就可算出,当然还有减速比,丝杆导程这些要考虑

网友B:
可以联系我  我们详细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