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昆仑通态触摸屏与Fx5uPLC以太网无线通讯

楼主(2023-08-21):
在实际系统中,同一个车间里分布多台PLC,用触摸屏集中控制。通常所有设备距离在几十米到上百米不等。在有通讯需求的时候,如果布线的话,工程量较大耽误工期,这种情况下比较适合采用无线通信方式。

本方案以MCGS触摸屏和2台三菱FX5u PLC为例,介绍触摸屏与多台 PLC的无线以太网通信实现过程。在本方案中采用了三菱PLC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作为实现无线通讯的硬件设备。

一、方案概述

本方案中,用户无需更改网络参数和原有程序,通过日系PLC无线通讯终端 DTD419MB,即可直接替换触摸屏与PLC之间有线以太网通讯,且稳定方便的实现EtherNet/IP协议下无线以太网通讯。

无线网络图 ▼

二、测试设备与参数

● 三菱PLC型号:FX5u × 2台

● 触摸屏:MCGS-TPC7031KT × 1台

● 无线通讯终端:DTD419MB × 3块

● 主从关系:1主2从

● 通讯接口:RJ45接口

● 通讯协议:EtherNet/IP协议

● 供电:12-24VDC

● 传输距离:100米,1KM

三、接线方式

1. 触摸屏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MCGS触摸屏的RJ45接口。

2. PLC与DTD419MB接线

用一根通讯线,一端接入DTD419MB的RJ45接口,另一端接入FX5u的RJ45接口。

四、触摸屏配置

1.文件-新建工程

2.设备窗口-设备工具箱-通用TCP/IP设备-FX5_ ETHERNET

3.设置IP地址和端口号

4.每台设备的变量的添加

5.画面制作

五、PLC简单配置

1. 新建工程

2. 设置协议端口号

选择SLMP连接设备左键拖动到下面,设置协议 端口号。要和触摸屏一致

3. 简单程序编写

用M点驱动响应的Y点输出

4. 程序下载

2台PLC的IP分别设置192.168.2.14和192.168.2.15

将程序下载到PLC

六、PLC程序的下载

1. 用触摸屏的M点按钮控制PLC对应的Y点,同时在触摸屏上监测Y点输出。

2. 给PLC的X点输入信号,看触摸屏是否有监测到相应点的信号。

网友A:
这是嘎哈呀 写论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嘎哈呀 写论文?



我估计是打广告的,宣传那个终端的产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