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突然宕机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21):
重新拔插一下8针圆口就又恢复正常了,而且异常时无输入输出,主机与模拟量FX2N-4DA无数据交换(数据交换的指示灯常亮,不闪烁,所控制的变频器频率固定,及模拟量输出固定在一个值),主机与HMI通讯异常,触摸屏显示与PLC通讯异常。但是PLC的ERR灯不亮,POW、RUN灯正常显示。

网友A:
是不是购买的不是正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购买的不是正版的。。。



不是的,是PLC通讯问题

楼主(2024-05-19):
拆了,重新装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