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输出电流和DCS对不上怎么调

楼主(2023-08-22):
ABB510变频器电流反馈信号传输至DCS,DCS显示电流值和ABB变频器显示电流不一致,两者相差20A,DCS端排查无问题,请问ABB端应设置那些代码参数和怎样设置。

网友A:
教你怎样使用ABB ACS510系列变频器的Modbus通信指令

http://www.gongkong.com/article/201606/66937.html

看看这个 大佬!

网友B:
看看中途布线有没有干扰源(有干扰源会瞬间波动),其次你换算量程有没有正确

楼主:
量程换算怎么换算

网友C:
你用的是4-20MA的信号吧,变频器模拟量输出比率默认是%0-100%,你需要调成20%-100%

楼主:
请问是哪一个代码

网友D:
模拟量的还是通讯读取的

网友E:
量程不对应吧,两边量程没问题的话,可以考虑增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F(2023-10-10):
模拟量进DCS线路是否有损耗,测量后在确定问题在哪里,先看变频器电流输出端,在看DCS那边电流值是否与变频器输出端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