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A项目复制一页到B项目怎么做到设备标识符不变

楼主(2023-08-22):
上图是A项目,下图是B项目,默认为编号不更改,结果复制过去之后呢所有设备标识符都乱套了

网友A:
你是用项目备份这个功能还是直接打开A项目,在A项目上打基础建B项目的。

 在导航器复制的项目吗

首先不知道你是怎么复制B项目。复制的时候,标识符应该多少有提示你的,是否按照之前还是

网友A:
比如我复制这个页的类型 ,多线原理图的时

复制-粘贴

选择不更改的时情况

这个时候就出现你现在的问题,可以在导航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复制这个页的类型 ,多线原理图的时复制-粘贴选择不更改的时情况这个时候就出现你现在的问题,可以在导航器里面...



您好,大神! 我描述一下我的问题,首先A和B是两个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项目,我分别在A和B两个项目中进行最新的修改,之后需要将这两个项目合成一个项目,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复制,但是无论是将A项目中的图纸复制到B项目,还反过来B复制到A都是会发生设备标识符混乱的现象,但是我将A图纸复制到新建的测试项目中就没问题,B图纸复制到新建的测试项目中设备标识符会出现乱码。所以就导致这两个项目完全没办法合并在一起。

以上为正常情况,以下为复制之后不正常情况

网友B:
直接复制过去 ,然后黏贴时候有个选型  选择编号不更改  你的编号就不会变了  或者整页复制过去也是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比如我复制这个页的类型 ,多线原理图的时复制-粘贴选择不更改的时情况这个时候就出现你现在的问题,可以在导航器里面...】进行回复:      ...



第一个办法  可以先创建一个你经常 频繁的页宏 这包括基本上图纸一致,只是标识符不一样是吧

之后插入页宏

 第2个办法  项目拆分、合并,页宏最方便 复制页宏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目前碰到的情况是复制过去 无论怎么选其实设备标识符都会改变,只能手动更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