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缆颜色

楼主(2023-08-23):
别人给的电缆颜色要求,写的是,三项用黑色,220v用灰色,24v用蓝色。

那么220的应该是火线用灰色吧,零线用啥颜色啊。24v用蓝色,对应的0v用蓝白应该就行吧。

求助220v零线用啥颜色,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



那他们只写了220V是灰色,如果你来做,会给他们搞什么颜色的线啊

网友B:
制作电控箱电线(不是电缆)颜色:交流主回路黑色、交流控制回路红色、直流用蓝色、零线用浅蓝色、公用线用白色、控制电路连锁线用黄色或橙色、接地保护线用黄绿双色。过去机械部标准规定的。

实际配线都是这样用的:交流用黑色、直流用蓝色、零线用浅蓝、保护线用黄绿双色。

网友C(2023-09-24):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制作电控箱电线(不是电缆)颜色:交流主回路黑色、交流控制回路红色、直流用蓝色、零线用浅蓝色、公用线用白色、控制电路连锁线用黄色或橙色、接地保护线用黄绿双色。过去机械部标准规定的。实际配线都是这样用的:...



以前给康宁供过设备,就是楼主这个标准。他们用的美标,颜色标注和国内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