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T伺服PDO配置问题

楼主(2023-08-23):
使用用总线伺服时,同时会用到位置控制 速度控制 回原点相关的功能。PDO在配置怎么配置,需要用到哪些PDO 。PDO的配置根据什么来配置!

网友A:
PDO是实时自动的数据,SDO是程序中人为调用的数据

PDO是周期传送的数据,每个总线周期都会更新
SDO是非周期数据,要通过功能块指令来触发更新
PDO:过程数据对象(Process Data Object),过程数据的发送,实时、速度快,提供对设备应用对象的直接访问通道,它用来传输实时短帧数据,具有较高的优先权。PDO 传输的数据必须少于或等于 8 个字节,在应用层上不包含传输控制信息,报文利用率极高。

SDO:服务数据对象(Service Data Obiect),服务数据的发送接收,实时性要求不高,SDO一般用来配置和获得节点的配置参数(即主要用于从站的配置),其优先级只比心跳(Heartbeat)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O是实时自动的数据,SDO是程序中人为调用的数据PDO是周期传送的数据,每个总线周期都会更新SDO是非周期数据,要通过功能块指令来触发更新PDO:过程数据对象(Process Data Objec...



谢谢 数据传送的原理我基本了解!就是在配置时,哪些PDO是必须要用到。是不是有PP功能 HW功能  PV功能。这样的话就是每种功能都要再分配置PDO.哪果缺少了哪个PDO 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郭远林"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PDO是实时自动的数据,SDO是程序中人为调用的数据PDO是周期传送的数据,每个总线周期都会更新SDO是非周期数据,要通过功能块指令来触发更新...



看你需要那些取那些数据了

网友B:
谢谢挺好的666

网友C:
基本的控制位置控制写:6040控制字,6060模式,6081定位速度,607A定位距离,
                           读:6061当前模式,6041状态字,6064当前位置
                           原点:6040,6060,6098原点模式
                           速度:6040,6060,60FF速度(+正传-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