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台达ME300案例

楼主(2023-08-23):
本案例介绍由耐用Modbus转Profinet网关把5台台达ME300变频器RTU协议转换Profinet接到1500系列的PLC,现场变频器出现掉线或者数据丢失报警,影响系统正常工作,通过网关也可实现Profinet协议转换modbusRTU,实现Profinet与ModbusRTU之间的互转。
1、下面介绍Modbus转Profinet网关在博图里的快速配置,打开博图软件新建项目,并添加 1500PLC 设备,加载耐用免费提供的GSD文件在设备视图里找到刚才安装的设备NY-N801;
2、直接拖拽1500PLC的Profinet接口到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从站接口;
3、选中Modbus转Profinet网关分配Modbus转Profinet网关名称及IP地址(注意不勾选自动生成profinet设备名称);
4、进入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设备视图里,在硬件目录里添加数据到网关设备中;

5、根据设备传输的数据长度选择,需要大于等于所传输的数据程度即可,本案例选择32双字输入输出,组态下载到PLC;
6、Modbus转Profinet网关通讯数据配置,打开配置配置软件,新建工程;

7、选择Modbus转Profinet网关对应模式(可根据连接设备类型选择主站从站模式)本案例我们这种选择主站为例;Modbus转profinet网关Port0口的IP 地址和在博图里配置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保持一致

8、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Modbus485参数配置;
9、协议类型选择:新建 modbus 配置软件时只能选择 Modbus 主站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停止位:设置?modbus?转?Profinet?网关modbus 通信接口信息,与 modbus 波特率一致响应时间:等待从站响应时间,轮询延时:从站响应之后 100ms 再发另一条命令输出命令轮询模式:输出模式为连续,禁止,逢变,脉冲输出,添加从站地址站号;
10、建立Modbus转Profinet网关的RTU主站通信命令;
11、打开 modbus slave 模拟 ModbusRTU 从站;前面设置 RTU 主站与Slave 从站的 modbusRTU 从站信息一致;

12、打开变频器手册09-00 为通讯地址,设定范围 1-254.当项目系统中使用 RS-485 串联通讯接口进行通讯时,每台变频器必须设定其通讯地址且每个地址均为唯一不可重复。09-01 通讯传送速度,设定范围 4.8-38.4kbps,此参数用来设定PLC 与各变频器之间传输速率。
13、09-04 通讯格式,通讯格式主要有如下几种系统中PLC与各变频器通讯速率及通讯格式必须保持一致,才能正常通讯。
14、03H:读出寄存器内容,根据变频器modbus报文格式可用串口调试工具对变频器报文进行监听;
15、通过读取2101H地址的数值来确认当前变频器的状态。变频器2101H地址中数据与PLC内部QW10形成映射,通过判断Bit1-0来确认变频器的状态,若bit1-0为00则表示变频器为停止状态,若为11则表示变频器为运行状态。注意:(地址要换算成10进制);
16、打开配置软件选择 03 功能码,起始地址为2101H十进制8449;
17、将参数下载到modbus转Profinet网关配置中;
18、根据台达ME300变频器Modbus地址说明进行赋值,变频器地址2000H对应PLC内部寄存器为QW20,当给QW20赋值4114(二进制0001 0000 0001 0010)时变频器会运行,若要想PLC对变频器写值,通过给Modbus地址2000H赋值来控制变频器运行和停止。变频器停止运行,需要给QW20赋值4097(二进制0001 0000 0000 0001)注意:根据ME300变频器Modbus地址表来看,2000H的第1和2位为控制变频器运行停止的指令,故当bit1-0为10时即表示启动运行,与4114的二进制0001 0000 0001 0010相符;同理bit1-0位01时即表示停止,与4097的二进制0001 0000 0000 0001相符。
19、打开网关配置软件(同上地址换算为10进制);
20、对应PLC地址为:
21、连续写入多寄存器;变更变频器频率地址2001H,对应PLC内寄存器为QW12;
22、打开配置软件插入写多个寄存器,起始地址为2001,点击下载到Modbus转Profinet网关;

经过简单的配置可把台达ME300变频器通过Modbus转Profinet网关接入到1200PLC,Profinet网络实现Profinet与Modbus协议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