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HyDraw制作液压原理图模板

楼主(2023-08-23):
摘要:本文介绍利用液压二维原理图软件HyDraw设计为企业提升的效率。在二维原理图工具HyDraw中绘制原理图并可以通过三维设计阀块模型,因此相对传统设计效率带来了极大的提升。

那么使用HyDraw时,我们肯定也需要保证图纸格式的统一。在HyDraw中如何制作图框和标题栏呢?今天我们以A4图纸模板来看一下具体操作。

1.首先找到绘图菜单栏,找到矩形命令,绘制2个矩形框,按照A4图纸,大的矩形框是210mmx297mm

2.找到插入菜单栏,点击创建块,同时定义块的名称和块的坐标点(如下图)

3.现在整个图框已经设置完成了,下面我们开始制作标题栏。

我们可以再次通过一个矩形框作为标题栏,同时将公司的logo复制到标题栏内。

4.通过文字注释将属性名称输入完成,并将属性名称放置到合适的位置

5.属性名称放置完成之后,我们需要链接属性。如果是一些不确定的属性值,我们可以直接在属性值里面输入,比如设计者。

6.最后我们将标题栏也做成块。当我们点击确定时,我们链接的属性会列出来,同时已经包含了我们设置的一些属性值,当然后期我们也可以随时更改属性值。

7.最后我们将制作好的模型另存为模板格式。

最后我们就可以使用自定义模板进行绘图了。

网友A:
原理图设计软件自带二维CAD引擎,可以彻底解放“设计的动力”,快速和方便地进行专业的绘制,通过自动生成材料明细表来避免液压原理图设计的错误。

网友B:
HyDraw专业的二维液压原理图设计软件,自定义模板能更好的帮助使用者

网友C:
专业的液压原理图设计软件HyDraw!分享很实用!

网友D:
HyDraw专业的液压原理图设计软件

网友E:
HyDraw制作液压原理图又快又准

网友F:
在二维原理图工具HyDraw中绘制原理图并可以通过三维设计阀块模型,因此相对传统设计效率带来了极大的提升。

网友G:
这个软件看起来很专业,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