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大佬救命

楼主(2023-08-23):
有哪位大佬知道汇川easy522的PLC怎么用etherCat通讯控制汇川的STD系列的步进电机吗

网友A:
这个可以看汇川 官网的案例分析 及教程 就几步简单的狠了 简单明了

网友A:
首先扫描Ect 按照Ect的功能Pd模式

网友B:
找供应商技术支持,免费解决,他们要是帮你编就要收费了,或者去水滴社区看看

网友C(2023-10-22):
找印度人编,便宜!他们现在飞船都能搞出来!

网友D:
easy522有5路高速脉冲输出口啊 如果是脉冲的步进驱动器就直接接上去就好了 指令还是一样用ethercat的轴控指令 如果是总线的你需要去官网下XML文件并导入autoshop 指令跟伺服是一样的用法

网友E(2023-11-22):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