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700 监控画面数据全部显示问号,不能识别地址

楼主(2023-08-24):
如图所示,我下载的学习版在自己电脑上组态,控制站与操作站组态完成后可发布都正常,只是在监控画面无法显示出数据,也并非报错,只显示问好,且不可以强制更改值,如图为随意定义的两个AI点,请教是哪步错误了吗?还是必须要硬件通讯,感谢

网友A:
需要硬件支持的,如果你选择了硬件的驱动,就必须硬件支持。

学习用你可以试下模拟硬件,就是在建设备的时候,有个虚拟的硬件,在这个设备下建立变量,可以设置随机数变化,然后再监控就可以了。大部分组态软件都有这功能和虚拟硬件来提供测试服务,你这软件我没用过,但是肯定也会有的。

是在不行你可以建立一个串口modbus设备,然后在电脑上打开modsim工具模拟一个从站,可助你完成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硬件支持的,如果你选择了硬件的驱动,就必须硬件支持。学习用你可以试下模拟硬件,就是在建设备的时候,有个虚拟的硬件,在这个设备下建立变量,可以设置随机数变化,然后再监控就可以了。大部分组态软件都有这功能和虚拟硬件来提供测试服务,你这软件我没用过,但是肯定也会有的。是在不行你可以建立一个串口modbus设备,然后在电脑上打开modsim工具模拟一个从站,可助你完成测试。

感谢回复,了解了一下浙大中控的软件要测试狗好像才能进行仿真,我建立的的时候选的是虚拟io点,但还是不行,可能真的需要看门狗

网友B:
我以前用过ECS-100,没有狗可以运行2小时吧?然后就退出了,再重新登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ECS-100,没有狗可以运行2小时吧?然后就退出了,再重新登陆一下

对的2小时,但是组态发布后不能监控操作仿真,自学的话不方便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