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反向控制

楼主(2023-08-25):
大神们求PID反向控制方法,请大佬举例

网友A:
通过比例P 的正增益和负增益来实现您讲的反向控制吗?如果是的话,用液位控制来说明,如果调节阀控制液体输出,那么当液位高时,调节阀开度增大(正增益),只到调整到设定高度;如果是控制进液,那么液位升高时,调节阀应关小(负增益),只到调整到设定高度。如果把出液作为正向控制,那么进液就是反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比例P 的正增益和负增益来实现您讲的反向控制吗?如果是的话,用液位控制来说明,如果调节阀控制液体输出,那么当液位高时,调节阀开度增大(正增益),只到调整到设定高度;如果是控制进液,那么液位升高时,...



谢谢你的讲解,开始我也是调整的正反比例,在试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负值没有输进去,导致我理解错误。

网友B:
以前搞过液压油缸,反向控制,比例阀正常给输出,换向阀 换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