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多段速运行(表格定位无停顿,支持停机再运行)

楼主(2023-08-26):
三菱FX5U多段速运行(表格定位无停顿,支持停机再运行),视频仅供参考,无程序

网友A(2023-10-16):
无程序,太可惜了

网友B:
可以把这段程序截屏 类似我的JOG

网友C: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D:
这个停机再运行是怎么做的?有专门的指令吗?

网友E(2024-01-29):
不要看程序,肯定没有神马优点,至于断电后继续工作,那个就是简单的动作记忆——加了一个上电伺服故障复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