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WINpor7全局变量如何导入到威伦通触摸屏

楼主(2023-08-27):
松下FPWIN por7软件导入标签到威伦通EBpor,导入不成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导出时的问题,导出时是默认设置的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没用过松下 帮你查了下 ,没啥帮助的信息,最快的办法就是问下威纶通供应商技术

网友B(2025-08-12):
  1. 在选项里程序选型,CSV导出分隔符选择逗号,点确定。

  2. 打开项目,选择导出,变量做为CSV文件右滑到全局变量,导出文件。

  3. 从威纶通触摸屏常用菜单,点系统参数,点本机设备松下PLC,点导入标签按钮,点浏览,找到PLC导出的CSV变量表,点导入,选择全部,点确定。导入标签完成。image.png

  • 小白_

    之前6.07版本可以,6.10也是提示发现不了标签.按照楼主方法改了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