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三菱变频器博图快速配置

楼主(2023-08-27):
本案例将分享如何使用兴达易控的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来连接西门子1200系列plc,并实现三菱变频器的485通讯兼容转modbusTCP通信。通过在博图中进行配置,我们可以实现设备之间的连接和通信。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兴达易控的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以及所需的软件。然后,将网关与西门子1200 plc进行物理连接。通过正确连接网线和电源,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拓展图

接下来,我们需要进行软件配置:打开博图,添加PLC

修改PLCIP地址本机的IP地址应与PLC保持在同一网段

加载modbusprofinet网关GSD驱动文件

GSD文件硬件目录找到新的MDPN驱动程序并选择该驱动程序

modbusprofinet网关网口连接到1200plc网口上

修改modbusprofinet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也可以默认分配

打开变频器使用手册。设置变频器09通信参数

1、通讯地址为09-00,设定范围为1-254.出厂值为1

209-01通信传输速度使用默认参数为9600,如果通信速度过慢,则需要增加。

3、通信格式为09-04,通信格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正常通信之前,系统中PLC和各个变频器的通信速度和通信格式必须一致。

通信数据结构,本案例选择3号通信设置

8N2forRTU

设置modbusprofinet网关485modbus通信参数设置

1、功能码03H:读取缓存内容

示例:通过读取2101H地址的值来确认当前变频器的状态。变频器2101H地址中的数据与PLC中的QW10形成映射,变频器的状态通过判断Bit1-0来确认。如果Bit1-000,则表示变频器处于停止状态;如果是11,则表示变频器处于运行状态。

206H:将数据写入缓存器

根据变频器Modbus地址的说明进行赋值。与PLC内部寄存器相对应的变频器地址2000HQW2,当赋值QW204114(二进制000100000010010010010)时,变频器将运行。如果你想让变频器停止A运行,你需要给QW20赋值4097(二进制00100000000000001)

总结:

本案例分享了如何使用兴达易控的modbusprofinet网关(XD-MDPN100)连接西门子1200plc,并实现三菱变频器485通讯兼容转modbusTCP通信。在博图中进行配置的过程中,我们通过正确设置各个设备的参数,建立了稳定可靠的连接和通信通道。这为工业自动化系统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配置,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和监测设备的运行情况,实现更高效、可靠和安全的工业生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