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MCGS输出点问题

楼主(2023-08-28):
DVPES2  PLC com1和MCGS屏幕COM  232通讯,PLC COM2口和两个传感器485通讯,数据读取成功,MCGS屏上也同步显示了数据。屏幕上的按钮对PLC输出点直接置位,如Y0,Y1等置位后,屏幕上的数据就暂停不动了。对PLC输出点清零后,数据也不动。断电上电后,就能又直接读取到变化的数据。想请教各位大佬,这可能是啥原因呢?

网友A:
有没有放在MCGS循环策略里,如果放在里面 循环策略默认是60000ms   60S才刷新   如果是 改成100ms

或者PLC有没有数据更新延迟的地方?

网友A:
1693212609391.pngPLC数据有没有重复地址或者有其他地方强制?

网友B:
先监控PLC里传感器的值是否正常采集,如果不采集了说明程序有问题,你通过屏对PLC的操作影响了COM2口对传感器的采集。如果能正常采集那就是PLC和屏的通讯出了问题,你的操作导致了con1口无法与PLC正常通讯。先确定问题在哪个口,问题就好排查了。

网友C:
先断开一个通讯看看情况

楼主:
image.png昨天在程序里加入了关于com2口的通讯逾时异常设置,好像就没有问题了。屏幕上按钮对PLC输出点置位后,触摸屏上数据也正常读取,是变动的值。记得以前也没有写通讯逾时时间的程序,而且读的传感器数量还很多,也没有出现这次这样的情况,有点儿不是很理解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在程序里加入了关于com2口的通讯逾时异常设置,好像就没有问题了。屏幕上按钮对PLC输出点置位后,触摸屏上数据也正常读取,是变动的值。记得以前也没有写通讯逾时时间的程序,而且读的传感器数量还很多,...



应该说是好了一半,有一个传感器的数据能够实时传输到屏幕上,另外一个数值一旦任意输出点置位后,就停止不动,断电后上电能变化

楼主:
image.png修改了到了1000ms后,就都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修改了到了1000ms后,就都正常了。



那还是数据延时的问题, 吗

楼主:
不对,也不是这个原因。其中一个传感器的输出是TTL形式的,用了一个TTL转485的小板子。转换板的输出A+,B-接入PLC的COM2的D+,D-。正常情况下板子的RXD和TXD在闪烁,但是PLC一旦输出后,指示灯就不亮了,数据就不动了,PLC里监控数值为最后读取的值。

网友E:
检查硬件电路,plc有输出后是不是拉低了板子的电压导致板子工作异常从而采集不到传感器数据了。

楼主:
共用了一个24V电源,24V转5V,5V分别给传感器供电和TTL转485板子供电。当PLC输出点输出后继电器吸合,此时还正常,但是继电器一释放以后,TTL转485板的RXD,TXD电压均被拉低,通讯中断。单独加了一个电源模块供电,就没有这个异常现象了

网友F:
按钮用的置位还是取反?有可能是屏幕按钮一直接通,使输出点无法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