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 PLC在启机时CPU故障自动停机

楼主(2023-08-28):
西门子S7-300 PLC在启机时,CPU故障自动停机(STOP),诊断记录已经导出,有没有同行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IO管理而进入STOP模式,原因是CPU读取IO模块信息时发生错误,这些错误可能是硬件错误,也可能是软件错误。

1、从硬件上:

A、需要去看IO模块是否出现了SF灯亮,   确认IO模块是否发生故障。

B、对于模块硬件本身没有故障,需要去确认接入的信号线是否发生了对地短路。

2、从软件上:

由于系统是发生故障时调用OB122,如果OB122不存在则进入停机模式,因此可以考虑在程序中添加一个空的OB122,如果还是进入停机程序,则需要在OB122中编程来捕捉错误发生时对应的变量中的值。

HAVE FUN!

网友B:
提示是IO管理而导致的CPU停止模式,检查IO模块的供电或模块本身、通讯线路、接口模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