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测试数据能读取,画面中没有

楼主(2023-08-28):
组态王测试数据能读取,但是在画面中就读不到

网友A:
画面中连接的变量是否正确,数据类型,采集周期等是否设置合适,运行系统启动以后看下信息窗口的输出内容,设备是否正常连接,通讯是否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中连接的变量是否正确,数据类型,采集周期等是否设置合适,运行系统启动以后看下信息窗口的输出内容,设备是否正常连接,通讯是否成功。...

        -----------------------------------------------------------------就是有个别的读出数据。测试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