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触摸屏二维码生成

楼主(2023-08-29):
西门子触摸屏如何做二维码 是否可以做成动态二维码

网友A:
据我所知西门子屏 没有二维码功能吧,如果支持OCX控件的话可以用一下,比如WINCC用第三方控件生成图片,在调用图片,静态的可以用MCGS里的空间生出二维码在贴图

动态的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西门子屏 没有二维码功能吧,如果支持OCX控件的话可以用一下,比如WINCC用第三方控件生成图片,在调用图片,静态的可以用MCGS里的空间生出二维码在贴图动态的应该不行...



我说网上都搜烂了 都没看到案例

目前了解了 就威纶可以做动态的二维码

还是得谢谢大佬指导!非常感谢

网友A:
不用谢,我是浑水摸鱼啥积分的,你可以咨询一下400技术保险一点,别到时候被我误导了

网友B:
维纶的确实可以,而且这年头大部分国产屏都可以的,稍微花点钱买最新款的屏应该都没问题,二维码主要就是支持不支持生成控件,这个控件的功能就是将一个字符串以二维码的形式展示出来,动态的二维码无非就是动态的字符串,你只要修改字符串二维码就跟着变了,早期我只是将网站域名作为二维码,一扫就可以直接访问公司官网,同样的道理,我的字符串如果为论坛网址,一扫就直接上论坛了,如果这个字符串为一个变量值,变量变化二维码也就变化了,静态和动态仅仅只是二维码背后的这个字符串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维纶的确实可以,而且这年头大部分国产屏都可以的,稍微花点钱买最新款的屏应该都没问题,二维码主要就是支持不支持生成控件,这个控件的功能就是将一个字符串以二维码的形式展示出来,动态的二维码无非就是动态的字...



是的 威纶通和昆仑通态都可以

网友C:
这个估计可以满足要求,不是西门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可以满足要求,不是西门子的



感谢 现在就在弄西门子的平  一点苗头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估计可以满足要求,不是西门子的



你这是信捷家的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