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如何批量修改元件符号

楼主(2023-08-29):
在CAD中可以对选定的内容查找与替换,比如图中我需要将700,更改为690在CAD选择需要修改的部分,然后查找 替换,同时线号也将自动替换。eplan目前只能替换线号,元器件的号没办法批量替换吗?有没有Eplan的大神啊

网友A:
项目数据--设备---设备导航器----选中你想要更改的设备名称--右键重命名

网友B:
感谢分享及楼主的回复,谢谢 本版块EPLAN.竭尽全力解答疑惑

谢谢大家伙支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工具】-【从外部编辑属性】-【导出数据】,设置中选择【设备】然后通过EXCEL表进行修改,输出方式选择【用外部应用程序编辑并回读】。...



不是很好用啊,eplan 导出卡着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项目数据--设备---设备导航器----选中你想要更改的设备名称--右键重命名...



我的意思是 同时修改 数据相同,元件类型不同的符号。 KM700, QM700, QF700 , M700, 同时让700变成690

网友D(2023-09-28):
也可以查找一起替换的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CheukFai"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使用【工具】-【从外部编辑属性】-【导出数据】,设置中选择【设备】然后通过EXCEL表进行修改,输出方式选择【用外部应用程序编辑并回...



正常情况不会卡主的,你这个是出现不正常情况了。

网友D(2024-01-05):
屏幕截图 2024-01-05 110704.png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F(2024-11-27):
持续更新自己整理eplan部件库
每个品牌系列都是可以单独导入的,需要用时才导入以免太大被卡死现象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ft=t&id=714364562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