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楼主(2023-08-29):
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客户端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Modbus TCP以太网客户端、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TCP以太网服务器,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之Modbus TCP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TCP服务器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272382415174271551?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A:
问一下,1200作为从机被上位机通过modbus TCP读取数字量点,这个数字量点需要装载到DB数据块内么,如何装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1200作为从机被上位机通过modbus TCP读取数字量点,这个数字量点需要装载到DB数据块内么,如何装载,谢谢!!!!...

一般0区和1区默认是PLC的Q区和I区,但是也可以通过设置把0区和1区设置在DB数据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