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450R17ME4模块GC极总击穿求助!

楼主(2023-08-29):
各位大神求助,防爆变频器输入电源1140ACV,三电平四象限的,最近总是整流侧IGBT模块损坏,而且都是GC极击穿,找不到原因,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感谢

网友A(2023-10-09):
可能的原因包括以下几种:

  1. 过电流损坏:在IGBT模块中,由于寄生晶体管的存在,当漏极电流过大时,可能会导致寄生晶体管开通,从而使IGBT模块失去控制作用。此时,过大的电流可能导致IGC极击穿。

  2. 温度过高:如果散热风扇损坏或散热片散热不良,可能会导致IGBT模块发热,从而使模块的性能下降或损坏。

  3. 超负载电压:过高的电压可能会导致IGC极击穿。

为了避免这些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优化主电路的工艺结构,减少大电流回路的途径来减小线路寄生电感。

  2. 设计缓冲电路,对尖峰电压进行抑制。用于缓冲电路中的二极管必须是快恢复二极管,电容必须是高频、损耗小、频率特性好的薄膜电容。

  3. 在电路设计中应保证IGBT的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其IDM值,避免发生过电流损坏。

  4. 定期对散热风扇和散热片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其正常工作。

  5. 在使用防爆变频器时,避免出现过高的负载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