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按钮脚本取反和按钮颜色显示问题

楼主(2023-08-30):
这个脚本是在网上教程里面看到的,这个脚本是在按钮动作里面的,这个功能就是通过按钮执行这个脚本,然后改变按钮的颜色,其实很简单,原理就是:按下按钮获取L3.red变量的值,然后判断sign值,若=1时将按钮设为红色(255),若=0时将按钮设为黑色(0),但有一点疑问的是下面这个取反脚本,假如按钮动作获取到变量值=1,按钮=红色,然后经过取反sign=0写入L3.red变量,此时按钮=红色,L3.red应该=0才对呀,但是通过程序画面监控结果是:变量=1,按钮=红色,变量=0,按钮=黑色,我分析的是变量=1,按钮=黑色,变量=0,按钮=红色,不知道哪里分析错了,请各位大神帮忙解答疑惑,谢谢

网友A:
if else看不懂?sign的值为真,背景色255,否则背景色0

变量为1的话,else后的语句怎么会执行?

HAVE FUN!

网友A:
你需要在Sign变量取反前输出变量的值,例如Printf在诊断窗口中看Sign的值,而不是直接监控Sign,因为脚本时间很短,你监控的是已经改变的Sign的值。

HAVE FUN!

网友B:
可以尝试下利用计划任务里添加一个脚本用来实时获取当前颜色,再通过按钮来改变当前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 else看不懂?sign的值为真,背景色255,否则背景色0变量为1的话,else后的语句怎么会执行?HAVE FUN!...



不对呀,如果变量=1不执行取反,那这段脚本功能是单按钮交替输出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在Sign变量取反前输出变量的值,例如Printf在诊断窗口中看Sign的值,而不是直接监控Sign,因为脚本时间很短,你监控的是已经改变的Sign的值。HAVE FUN!...



我的意思是假如变量=1时,脚本执行了取反再写入变量,此时L3.red=0才对呀,是我分析不对吗?

网友C:
你这个脚本写下来效果是这样的,点一下为红色,再点一下为黑色,再点一下为红色,······这样交替进行的,最后的取反指令是设置了下次执行IF还是else,由于你这个在按钮按下时操作,所以就点一次就执行一次,所以会变一次颜色,循环执行的话就成了闪烁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脚本写下来效果是这样的,点一下为红色,再点一下为黑色,再点一下为红色,······这样交替进行的,最后的取反指令是设置了下次执行IF还是else,由于你这个在按钮按下时操作,所以就点一次就执行一...



效果是你说的这样没错,我分析的是假如获取变量=1的时候显示为为红色,经过取反之后把0写L3.red里面去了,这种情况虽然显示红色,但是变量应该=0,显示黑色,变量应该=1才对,但实际不是这样的,实际是显示红色,变量=1,显示黑色,变量=0,为啥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