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315-2PN/DP

楼主(2023-08-30):
品牌:西门子;

类型:系统维修;

第一排机架:315-2PN/DP+IM365+5DI模块+2DO模块;

第二排机架:IM365+4AI模块+1AO模块;

问题:第一排机架最后一个DO模块插上去,导致第二排机架的最后一个AO模块SF灯,CPU的SF灯亮,系统运行停止,通过STEP7监视程序查看诊断缓冲区,软件特别的卡无法查看到诊断缓冲区的内容;

          拆掉这个DO模块,AO模块SF灯灭,CPU的SF灯灭拨到RUN系统运行正常;

网友A:
系统运行正常那么这个模块算什么?不参与控制?那设计师装上这个模块干什么?

你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