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温度模块DTC1000V

楼主(2023-08-30):
请教一下 ,H0813 这个地址 怎么使用。直接写入K1到H0813没用,我查了下,写入K1到H4727确实是开始自整定了,但是说明书上没有这个地址,想用H0813,要怎么才行?

网友A:
H813写入一次1     !!!!

网友B:
811-816你是不是都得配置,这几个放一起可能就是相互有关联的,应该是同一种功能和应用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813写入一次1     !!!!



请教下要怎么写入,其他地址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811-816你是不是都得配置,这几个放一起可能就是相互有关联的,应该是同一种功能和应用所需要的。...



不用都配置,你用到什么就改什么就行了,我感觉是我数据写入有问题,不太理解要写入啥它才执行

网友C(2024-09-29):
用BIT位写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