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求助第一次使用ET200

楼主(2023-08-31):
求助大佬们第一次使用ET200烧完程序上电后显示电压为7.25V,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能消除吗

网友A:
具体有什么问题???表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有什么问题???表达出来



上电后测量DO与COM端之间电压显示7.25V

网友B:
看看输出模块是继电器型的还是晶闸管型的,一般晶闸管型的这样是测不准的

网友C:
看一下这个说明书接线图,是不是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这个说明书接线图,是不是其他地方



您好我没太懂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输出模块是继电器型的还是晶闸管型的,一般晶闸管型的这样是测不准的...



晶闸管型的  但是确实不是0V

网友D:
使用ET200后面卡件需要24V供电端,那个电源接了么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直接换模块就好了。但是我当时测的电压是4.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当时直接换模块就好了。但是我当时测的电压是4.5V左右...



您的意思是模块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