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转Profinet网关连接ABB变频器配置案例

楼主(2023-08-31):
本案例客户需求是将ABB变频器接入到西门子网络中,用到设备为西门子1200PLC,ABB变频器及开疆智能Modbus转profinet网关一个。
1、首先打开西门子组态软件,新建一个项目;
2、单机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安装GSD文件,点击浏览,找到GSD文件所在位置。(注意,是文件夹位置,不是找文件本身);
3、选择Modbus转profinet网关;
4、设置Modbus转Peofinet网关的IP地址及设备名称(要与网关配置软件中保持一致);
5、设置读写参数的总数据量(本例为8个字节共四个寄存器);
6、Profinet端配置完成可以下载组态到PLC;
7、设置Modbus转Peofinet网关的modbus配置,打开Modbus转Peofinet网关的配置软件,新建项目选择PN2MM;
8、先选择Port-0设置网关的IP地址和设备名称(要和博图组态中保持一致);

9、设置Modbus转Peofinet网关的485参数;
10、打开ABB说明手册,配置变频器的485参数,主从站保持一致;
11、点击插入添加从站站号;
12、在NODE处插入Modbus指令;
13、具体命令功能码可根据从站的Modbus通讯手册选择;
14、如上图所示,寄存器地址为4XXXX开头那么读取功能码为03。读取状态字,实际值1和实际值2三个寄存器参数。那么Modbus转Peofinet网关设置如下。

15、选择03功能码,网关起始地址是从0开始,所以如果从站地址是从1开始的话那么寄存器起始地址要减1所以此处填3。寄存器数量为3表示读取状态字开始的连续三个寄存器数据。映射起始地址对应PLC的I地址、字节交换可分为二字节交换=AB-BA,四字节寄存器交换=ABCD-CDBA,四字节大小端交换=ABCD-DCBA,扫描方式与命令状态字通常保持默认即可无相应动作分为保持和置0代表modbus通讯超时之后的数据动作,输入功能码分为06h功能码(写单寄存器)和10h功能码(写多寄存器),具体选择需要根据从站要求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