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2.2尿素泵电机PWM信号格式、频率?

楼主(2023-08-31):
请教各位大神,博世2.2尿素泵里面的电机(三线封装:DC24V,GND,PWM信号端),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电机?如何在PWM信号端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如何调速?

网友A:
PWM是脉宽调制输出,你这个控制应该是 通过脉宽的输出时间来控制泵的运行的,具体咋控制看泵的说明

网友B(2023-12-11):
直流24V使用PWM信号端调速的电机,PWM信号端可以作为电机的调速信号输入端。通过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可以改变提供给电机的平均电压,从而实现对电机速度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