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时间控制输送皮带频率公式,

楼主(2023-08-31):
求个,时间控制输送皮带频率公式,

(已知变频器50HZ时,对应电机1500r/min)

皮带总长度为4米,电机每转一圈(r)前进5厘米!

当我设定:30秒时,皮带走完4米,对应多少变频器输出多少hz?

楼主:
西门子SMART 台达PLC  信捷的,都可以

网友A:
大约10.6HZ

网友B:
n=60f/p

你的条件是1分钟走8米,800/5=160转   4极电机p=2

160=60f/2   f=320/60

5Hz多点,电机在这个频率下转速不稳定,转矩不稳定。

建议通过减速机提高电机转速,3:1以上的速比才行。

网友C:
通过计算

网友D:
已知:50HZ----750R/30S

当前30S走80转------80R/30S

求频率F=80*50/750=5.3333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n=60f/p   你的条件是1分钟走8米,800/5=160转   4极电机p=2160=60f/2   f=320/605Hz多点,电机在这个频率下转速不稳定,转矩不稳定。建议通过减速机提高电机转...

不知道怎么结账!!!!这个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