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求助

楼主(2023-09-01):
各位大佬,如果用一个驱动器接两个电机,工作电流不超过峰值电流的情况下,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要看驱动是否支持这个,要是变频器的容量法不能低于。

网友B:
原则上同型号的电机就可以,具体看是什么驱动器什么电机,再说有什么主意事项i。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同型号的电机就可以,具体看是什么驱动器什么电机,再说有什么主意事项i。...



脉冲型的驱动器,峰值电流2A的,我有个客户这么用的,接的相同电机,不确定是否会出现回流之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驱动是否支持这个,要是变频器的容量法不能低于。



理论上来说是不支持这个的,但是我有个客户这么用,暂时也没出现问题,就是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