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通讯不上咋办

楼主(2023-09-02):
全新的罗克韦尔AB plc 未配置过,使用rslinx搜索不到设备,需要怎么操作吗,是在虚拟机上搜的,电脑ip地址是自动获取。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具体是什么PLC呢?具体型号。

网友B:
版主这边有没有CCLINK IE的网关产品啊?

网友C:
用USB通讯电缆与PLC通讯,看看能否搜索到?

网友D:
软件版本是否支持你的plc和屏

网友E:
首先看看你通信硬件是否接好接正确,其次看你软件版本和硬件版本是否匹配

网友F:
首先你要给你的PLC配置IP地址,用它官方的软件EtherNet_IP Address Commissioning Tool配置好IP地址就好了

网友G(2023-10-06):
无论什么AB的PLC使用BOOTDHCP搜索可以设置IP地址。只有设置了IP的PLC才可以被搜索。

或者如果模块带USB口的也可以通过USB线设置IP。

网友H:
先用串口通讯设置IP或者用软件EtherNet_IP Address Commissioning Tool先设置IP才能搜索

网友I:
BOOT DHCP搜MAC地址,设置IP地址后再用RS LINX扫描

网友J(2024-04-19):
可以先用type-b与plc和pc连接,然后配置里面的ip地址,再用rslink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