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信号线异常导致不能被AB PLC识别

楼主(2023-09-02):
求助:

AB的一个1794-IR8的模块,用于接PT100热电阻,但目前有一只热电阻无法识别。

可以确定的是模块是好的,问题出现在热电阻或热电阻与模块之间的导线上,大概率是在导线上的问题,因为更换过热电阻尝试,异常现象相同,问题不能解决。

该热电阻的各种现象表现为:

该热电阻在没有接到模块上时,用万用表测量电阻,阻值是正常的,包括补偿导线;

只将热电阻的补偿导线接到模块上的COM端,再测电阻显示为0;

断开导线与热电阻的连接,测量三芯导线每两芯之间的电阻分别为(大概值):2MΩ、2MΩ、5KΩ;

该热电阻前期异常表现为实际-10℃,测量数据约为-180℃。

求解该热电阻的故障原因是什么。

恳请各路大佬帮助,多谢!

网友A:
导线绝缘都5K电阻了,还有啥犹豫,换线吧!

热电阻不使用补偿导线,三线传输实现误差补偿。补偿导线用于热电偶传感器。

网友B:
热电阻通常用的是1.5平方的铜芯线,铜芯的电阻系数按0.0123计算, 1000米的双线电阻也不会超过25欧姆,而你的双线电阻最小都是5000欧姆。明显是导线的问题了。

网友C:
断线了,换一个 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