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胶砂搅拌机如何操作呢?

楼主(2023-09-03):
一、水泥胶砂搅拌机用途和适用范围

水泥胶砂搅拌机是根据建材院统一制造标准,符合执行强度试验方法ISO679的标准设备。也可代替 JC/T722 用作GB/T17671 水泥胶砂试验方法的搅拌机。

二、水泥胶砂搅拌机主要规格及技术参数

1、搅拌叶转数

速度挡

自转 r/min

公转 r/min

140±2

62±2

285±3

125±3

2、搅拌叶在搅拌锅内的运动轨迹同ISO679

3、搅拌叶宽度 135mm

4、搅拌锅容积 5L,壁厚 1.5mm

5、搅拌叶与搅拌锅之间的工作间隙为 3±1mm

6、电机为单相交流伺服电机,功率 0.75KW

7、外形尺寸:长×宽×高为 74×49×80cm

8、净重 115kg

三、水泥胶砂搅拌机主要结构及工作原理

1 结构

主要有触摸屏、控制器、伺服系统、自动升降装置、加砂箱、传动箱、主轴、偏心座、搅拌叶、搅拌锅、底座、传动机构、支座、防护罩等组成。

2、工作原理

1)关闭防护门,打开电源,通过触摸屏控制搅拌锅

(2)自动上升,且上升到位后伺服电机转动。

减速机对伺服电机进行减速后,由传动机构两同步、同步带,将动力传给主轴。主轴带动偏心座同步旋转,使偏心座进行公转。同时搅拌叶通过叶片轴上端的行星齿轮围绕固定的内齿轮完成自转运动。砂罐内加砂子后,可在规定时间自动加砂或手动加砂,搅拌结束后,搅拌锅可自动下降至零位。

四、 水泥胶砂搅拌机起吊与安装

1、本机设有起吊装置。

2、本机安装只需将主机放在平整的水泥平台上,并在底面垫上一层厚5~8mm橡胶板。

3、本机出厂前已安装脚,如高度不一,可旋转脚垫螺母进行调节。

五、 水泥胶砂搅拌机操作与使用

将本机电源插头插入单相 220V 电源插座内并打开电源组合开关,此时触摸屏显示欢迎画面表示电源接通。砂罐内装入 1350g 标准砂,搅拌锅内装入 225g、水泥 450g,将搅拌锅装入支座定位孔中,顺时针转动锅至锁紧,并关闭防护门。

本系统支持两种搅拌模式:水泥胶砂自动搅拌、水泥胶砂手动搅拌。在工作界面下,点击触摸屏上的“设置”按钮, 进入设置界面,然后在“搅拌试验模式选择”一栏的弹出菜单中选择相应的试验模式,最后点击“返回”按钮,系统将返回至相应模式的工作界面。

1 水泥胶砂自动搅拌

在该模式下点击“启动”按钮,则搅拌锅首先自动上升至工作位置,然后系统自动完成一次低速 30 ——再低速 30 秒,同时自动加砂——高速 30 —停 90 (同时搅拌锅下降清扫搅拌叶,停止45秒后开始报警,提示搅拌锅上升,中停70秒左右搅拌锅上升。自动上升至合适高度中停至90秒后)——高速 60 ——停止转动的试验流程,整个试验过程时长为 240 秒, 最后搅拌锅自动下降至零位。在运行过程中,运行指示灯会一直闪烁,指示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低速、高速、加砂指示灯也会随着搅拌进度而适时开启。在高 60 秒之前会有 5 秒短声提示音,表示即将进入高速搅拌阶段;试验完成后会 5 秒长声提示音,表示试验结束,此时打开防护门,逆时针转搅拌锅松开位置,取下搅拌锅。

2 水泥胶砂手动搅拌

在该模式下根据试验需要,按“上升”、“下降”按钮,可调整搅拌锅的工作位置;按“低速”、“高速”、“加砂”按钮,可控制低速和高速的转动时间,低速时可以控制加砂时间的早、晚、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