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modbus设置

楼主(2023-09-04):
Modbus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是Modicon公司(现在的施耐德电气 Schneider Electric)于1979年为使用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通信而发表。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工业领域通信协议的业界标准(De facto),并且现在是工业电子设备之间常用的连接方式。

在生产与学习中我们常常能接触到modbus协议,比如在PLC编程当中就有非常的广泛使用。本文将以台达plc以及本公司的控制器产品为例,来实现和PMC007BXS控制器的通讯及完成电机运行任务。

一:调试前的准备

搭建测试环境:电脑上安装好PLC配套的编程环境。分别是编程软件ISPSoft,PLC与电脑通讯的配置软件COMMGR,以及PLC与从站通讯的配置软件HWCONFIG。

准备好驱动器(谱思PMC007Bxs),电源,控制器:
演示使用的所用硬件如下表所示:

二:硬件连接示意

本文使用COM1,如果使用COM2配置与接线原理相同。

三:建立项目并设置参数

创建一个新的工程文件:

注意选择PLC机种
PLC通讯设置,双击HWCONFIG进入设置界面
在弹出的界面中双击设备图标,进入配置界面。
设置通讯的参数,这里选择COM1,站号需要修改,不与从站冲突,其他的参数按照图中修改即可(使用其他的设备进行modbus通讯同样可以使用这个设置)。设置完之后关闭这个界面。
将配置下载到PLC,修改之后一定要下载到PLC设备上,否则通讯不上。

四:编程运行

关闭HWCONFIG,回到ISPSoft界面,添加新的程序。

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对应的语言类型,这里我们选择梯形图LD,编写一个简单的正反转流程。
编写运行程序。因为只是单纯让电机转动,所以这里写的比较简单,只需要设置电机运行的电流,细分,目标速度,转动步数。(图片中只截了细分,其他的写法相同,都是将目标值写进对应的寄存器即可)。
这里使用的是自带的MODRWE功能块,没有使用自动数据交换,因为数据交换功能会把定时反复进行通讯,对于需要监控的状态位可以进行设置,方便监控;但是对于这种只需要写一次的参数,不应该反复去写入,甚至可能会造成运行异常。

下载、联机、运行
在登录设备下载程序前,请确认PLC模块已经与电脑正常连接。如果没有,请检查连线、供电。使用网络连接时,请确保PLC的IP与电脑IP在同一网段。
在开始运行前,一定要先调整机构,保证设备能够进行测试!!!以防出现不必要的损失和意外。
之后可以登录。
点击界面上方的下载,联机,运行。如果提示编译错误,请检查程序编写。

运行之后先将OUT1置ON
之后将区段2或区段3置ON,选择电机转动的方向。这里以正转为例,选择区段2。
最后将区段4置ON,电机就可以转动了。
到这里,这样一个PLC通过MODBUS通讯让电机转动的小程序就完成了。感谢观看!

楼主:
点击重庆谱思运动控制官网https://www.pusirobot.com/或拨打17783689896(微) 获取更多学习资料和产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