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与伺服通信

楼主(2023-09-04):
请教一个各位:三菱PLC-FX-3U系列如何与松下A6伺服驱动器通讯

目的:用威纶通触摸屏和FX-3U系列PLC控制松下A6系列伺服驱动器,想要在触摸屏上修改伺服驱动器里面的刚性设置

网友A:
触摸屏无法直接修改A6伺服中的增益参数,两种方法可以修改,一种是使用松下伺服设定软件,利用PC对伺服进行修改,第二种在伺服驱动器上的显示界面可以操作修改。

网友B:
MODBUS RTU 这个看看双方是否支持,或者更新换代,用EtherCAT总线等等其他网络总线

如果没有更新换代的情况下只能接线或者其他的,现在都不用3U了吧。。基本上网络设置等等。走的高速网络,

网友B:
对的。楼上说的没有错。各个软件参数 。每个产品都有对应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