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如何进行PID或其它调试?

楼主(2023-09-04):
西门子伺服驱动器如何进行PID或其它调试?如果伺服电机出现抖动或其他异常情况,需要调试哪些参数进行调整?

网友A:
增益 伺服

网友A:
比如类似三菱的伺服,出现抖动的时候,会调整一些伺服相关的增益参数比如

网友B:
抖动是静止时候抖动还是怎样?一般是刚性增益。

网友C:
比利P 调小

网友D:
不熟悉就用软件自动调整增益参数,除非你有经验可手动输参数进行调整,或者你不同参数输入看看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熟悉就用软件自动调整增益参数,除非你有经验可手动输参数进行调整,或者你不同参数输入看看效果...



你好,伺服电机速度过大温度过热怎么办?用软件自动调增益参数,怎么个步骤?手动调试参数,是逐步减小比例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