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与松下plc连接

楼主(2023-09-04):
信捷触摸屏与松下fp-xh C30T PLC  用modbus RTU 连接后 按钮 对象类型哪里改如何填 才能控制plc里的软元360截图20230904192926671.jpg

网友A:
不是有松下的plc吗

网友B:
信捷触摸屏应该有松下PLC驱动的啊,为什么要用Modbus?
如果要用Modbus驱动,地址对应关系如下:

网友B:
你看看有FP0的驱动,其实FP0的计算机链接协议格式和FPXH差不多的,你可以试试这个驱动。

楼主:
不用modbus rtu 不能通信

网友A:
直接通讯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楼主:
信捷的触摸屏我试了只有选modbus Rtu 能通信 选其它的都通信不上

网友A:
选松下 FP0/FP1  默认参数

连线正常是用plc的串口编程线

不可能通讯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松下 FP0/FP1  默认参数连线正常是用plc的串口编程线 不可能通讯不上的...



不太清楚 我也没有搞懂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同一条编程线 通信参数啥的也都是对应的就是通信不上  选modbus 通信就可以通信上  现在搞不懂的就是  触摸屏的按钮该怎么弄  才能控制PLC的软元件

网友A:
松下的编程口支持modbus吗 好像是用com2  3之类的模块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