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连接到组态服务器,请大侠帮忙!!

楼主(2023-09-04):
编辑数据库显示“未能连接到组态服务器,将切换到只读模式下打开”,我的电脑是WIFi连接,IP地址能PING通,请大侠帮忙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参数设置还是网卡驱动选择错误了。

网友B:
授权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C:
处理方法:
1. 首 先 检 查 电 脑 任 务 管 理 器 中 关 键 服 务 程 序 是 否 存 在 , 打 开 任 务 管 理 器 , 找 到
“ConfigurationService.exe”,如不存在,则回到 InPlant SCADA 安装目录下找到该程序,手动运行,运行的方法,点击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方法:1. 首 先 检 查 电 脑 任 务 管 理 器 中 关 键 服 务 程 序 是 否 存 在 , 打 开 任 务 管 理 器 , 找 到“ConfigurationService.exe”,...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按你的方法目前已经解决问题,跪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InPlantSCADA"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处理方法:1. 首 先 检 查 电 脑 任 务 管 理 器 中 关 键 服 务 程 序 是 否 存 在 , 打 开 任 务 ...



楼主:
请大侠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大侠帮我看看,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