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B_client

楼主(2023-09-05):
1200做客户端访问一台设备,既需读写BOOL量又要读写INT,写程序时卡壳了,想做轮寻就得程序中修改MB_client的参数MB_DATA_PTR 吧?但是这个指针变量不知道怎么在程序中切换ARR OF BYTE和ARR of bool。有没大佬了解的指点一下小弟。

实在不行我就用开放式通讯搞了!

网友A:
你直接在PLC程序中设置一个DB块,PLC做从站,设备做主站直接读写DB块中数据,使用网线连接速度最快。

网友B:
你是想把指针做成动态的么?比如      P# <此处内容被屏蔽>.0   INT  100     是从<此处内容被屏蔽>开始 传递100个INT数据    那么你可以建立个中间变量进行数据传输  不过据  就从300开始     至于MB_DATA_PTR 参数 是否支持 可变变量 你可以测试一下 我估计不行

网友B:
不知道为啥被屏蔽了

"P#<此处内容被屏蔽>.0 INT 100"

网友B:
"<此处内容被屏蔽>.0 INT 100"

网友B:
"P#<此处内容被屏蔽>。0 INT 100"

网友C:
搞两条MB_Client_DB指令不就结了?

网友D:
可以用多个MB_Client_DB指令

网友E:
楼上说的是,多搞一个指令循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