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西门子plc与触摸屏连接问题

楼主(2023-09-06):
请教各位大老  我这刚买的西门子plc200 smart和西门子触摸屏用网线连接(PROFINT),通信不上。电脑可以下载程序,电脑跟plc连接后,要 监控plc,触摸屏才可以控制plc。请问这是哪没有设置好还是什么问题?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你要监控PLC没有把PLC变成STOP模式吧,正常的话设置IP地址以后直接可以通讯的,没有别的隐藏设置。

网友B:
检查子程序有没有被主程序调用

网友C:
触摸屏工程文件里有个连接,那里可以设置PLC和触摸屏的IP,和你的机器IP设置一致,且在统一网段,通讯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还有就是PLC和触摸屏的网关,要么别设置,要么设置合适。

是在不行你就拍照发出来,触摸屏IP,PLCIP,触摸屏工程里的连接属性,还有你的网络连接方式等,让大家给你分析解决下。

网友D:
先确定触摸屏支持smart通讯

网友E:
你可以走SMART提供的串口通信,网口留着程序监控用

网友F:
ip在一个网段  没有别的了

楼主:
感谢各位热情,这几天比较忙,今天按各位指点试一下。能后回大家情况,感谢各位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