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CPU选型

楼主(2023-09-06):
本人是硬件设计,对CPU选型这一块实在是无处下手,想咨询各位大佬,如何计算一台设备需要多大的CPU存储容量?

网友A:
需求CPU多大容量包含很多方面,主要方面包含算法块、子程序、逻辑复杂性,具体多少需要看你所选择品牌。

网友B:
主要看你设备工艺情况,控制需求了,IO数量多不一定程序复杂,可以模拟一下  博途-编译后-工具-资源   查看PLC各数据块占用情况如下所示1693976091819.png

网友B:
如果,显示存储器内存容量超过100%就上更高规格内存的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需求CPU多大容量包含很多方面,主要方面包含算法块、子程序、逻辑复杂性,具体多少需要看你所选择品牌。...



请问有具体的计算方法么,针对西门子1500和1200系列的CPU,单从图纸上的点位和元件能计算它的容量么?

网友D:
感觉你有点乱,1、硬件IO选型是根据设计图纸汇总出来的,在汇总出来以后,设计上起码要留有10%空余量(这里要注意预算);2、关于CPU存储容量,要根据你的工艺来估算,复杂的工艺容量选择大一点、功能更大的控制器运行。结合以上,来进行控制器的选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你有点乱,1、硬件IO选型是根据设计图纸汇总出来的,在汇总出来以后,设计上起码要留有10%空余量(这里要注意预算);2、关于CPU存储容量,要根据你的工艺来估算,复杂的工艺容量选择大一点、功能更大...



主要是我不是学软件编程的,没办法根据工艺估算PLC程序的大小,才会来找别的办法的

网友E:
PLC选型,要从以下几点考虑,首先就是需要多少点,什么类型的点,输入,输出,AI,AO,然后是硬件的输出形式,继电器型(常规低频动作使用),晶体管型(频繁动作,高频动作,有脉冲输出需求等),然后就是通讯接口,需要多少485,232,RJ45网口等,这往往和你的网络架构,或者数据流有关,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工作温度,模块扩展能力,电源标准,功耗等。其他特殊应用,比如需要带多少轴,需要高速总线等等,最后才是你需要考虑的程序存储器的大小,一般来说,你选好点位以后,对应的CPU就可以满足要求,但这不排除你选个小PLC扩展很多模块,而且工艺逻辑很复杂,数据处理很多,导致程序太大CPU装不下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优化程序,或者优化各种功能,实在解决不了就换大PLC。程序存储器的大小选择和你的程序复杂度和数据处理能力有关,所以太复杂的工艺,或者有大量数据需要处理时,尽量选中大型PLC去做。

网友F:
   首先选择系列,DI,AI,DO AO总点比较多,超过256点一般选择s7-1500系列CPU和S7-400系列CPU,扩充从站及带模块较多,CPU型号含存储卡容量,一般PID回路数量及DB块容量(配方类型),CPU规格有说明,放大一档选择,存储卡可以选择大一点4M甚至 更多 。

网友C:
好的,感谢各位大佬们解答

网友G:
基本上不要考虑PLC容量不够你用,这么多年还没用到把PLC用炸的情况

网友H:
看看是否考虑国产的  品牌还是兼容性的 通讯功能强大

网友G:
选型其实你根本不用操心,你只需要把需求参数告知供应商,别人帮你选好型,你只需要把关即可

网友I:
不了解硬件 工艺 很难选型。

网友J:
工程要求的响应速度、程序运行内存大小、IO负载能力等等,选择CPU这些均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