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量中有个网络公开,这个设置里面是怎么使用的呢?

楼主(2023-09-06):
我看到在变量里面有个网络公开的选项,里面右四个选项,分别是:

   1.不公开

   2.公开

   3.输入

   4.输出

这4个选项有什么含义呢?

网友A:
不公开:无法从外部访问变量,但是编程软件访问不受限制。

公开分为三种状态:

仅公开:你可以从外部通过通讯来访问变量,但不能用过标签数据链接来访问。

输入:你可以从外部通过通讯或者标签数据链接来访问变量,当通过标签数据链接来访问变量时,该变量作为数据输入(从另一个控制器到本地控制器)

输出:你可以从外部通过通讯或者标签数据链接来访问变量,当通过标签数据链接来访问变量时,该变量作为数据输出(从本地控制器到另一个控制器)

网友B:
1楼这<此处内容被屏蔽>标准

网友C:
1楼的你为什么这么优秀呢

网友D(2025-09-30):
感谢一楼大佬 满分10分 给你11分

网友E:
输入  输出是全局EIP通讯用到的   公开是标签通讯用到的